三星R453怪部题,系统是好的,不引导,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3-09-11):
昨天接一台三星R453的机子,是AMD芯片组的,外显内不显,加焊显卡,内屏可以显了,但是引导不了系统,总是反复重启,只有外接光驱可以引导,用光碟装好系统,能正常使用,但是关要重启又不引导第统,不招了,哪位大师见过,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在重新做下,是不是没做好,我也遇到过,做了两次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