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11):
前段时间修好一白屏液晶,平供电5V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到3.3V短路拉低5V到1V,在主板上找了个三端稳压换了后输出1.8V还是不正常,查后级又有一个3.3到2.5V三端稳压管没有输出,又在主板上找了个换了故障依旧。没办法了准备还原还给客户,结果还原后故障消失了,搞得我一头雾水,有高手分析一下吗?

网友:
白屏的还有一例,,昨天下班时候收了一个白屏的 屏电压5V跳变,,放了一夜好了,,现在点三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屏供电导常导致的白屏,一般是屏供电有问题,查一下+3。3V供电,+12V,+24V,-6V的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修过几例纯白屏的故障,多数都是DC-DC(12-13V的电压滤波)后的电容短路所致,花白屏的我还没有修复的经历。

网友:
首先看卡屏供电有没有电压,屏是否有短路。

网友:
你好,向你救助现代K2248 白屏,屏型号M236H1-P01,已排除驱动板故障。取5V单独给屏供电发现5V被拉低至3.3V,屏上的保险没断。现查出:
VCC 3.3V
VAA 11.33V
VGHP 18.56V
VCOM 5V
V33V 3.02V
没找到负电压
求维修思路,先谢谢。

网友:
排除驱动板的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我一般都不搞了,浪费时间

网友:
一般就看看屏供电

网友:
是装上去屏 开关开启电压问题

网友: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不行就换个高压板嘛

网友:
我小白,都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
你这无故正常的屏,现在如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