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1320,不是CPU后面的4个电容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3-09-11):
   一个多月前我回收了台戴尔I1320笔记本,发现有时候开机启动的时候滚动条就掉电,于是打开机子彻底清洗了一次~涂好散热膏~故障依旧啊~又查询到时CPU后面的330电容坏了~于是只有网购了330电容~几经波折换好了电容~开机试机一段时间,一直重新启动,都没发现掉电~结果高兴不就又掉电~这时心里火了~不会是南桥或CPU虚焊吧~这时我就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5%,没多大问题~但是我以外的发现了,只要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过,再重新开机,(测试好多次都是这样只要用工具检测硬盘过)开机的时候就会掉电,于是发觉时硬盘问题,无奈把从新分区,把C盘分到最后一个盘去~重做了系统~做好了系统,再次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测5%,再重新开机没有掉电了~结果啊,就是硬盘导致的~~~(我估计硬盘主轴电机转到哪里就会引起电机电流增大~所以掉电,纯属个人分析~只要修好了就OK)特此分享给广大坛友们~以便以后遇到这种故障不走弯路~

网友:
系统坏了吧

网友:
很肯定的说,系统我之前做过好几个~都会掉电的~不是系统,硬盘引起的~我做到最后一个盘就不掉电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样也给你修好了,要是我又搞主板了

网友:
其实应该是自动重启吧????硬盘导致的掉电,一般会重启的

网友:
经验少走点弯路

网友:
之前是掉电重启,但是我把330电容换了后,掉电的时候就直接是关机断电~

网友:
哎,找个硬盘测试的话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阿

网友:
不错,赞一个。这么难以理解的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