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40 D5白屏、闪屏,求助中……

楼主(2013-09-11):
电脑是这些天突然变成这样的,本来用得好好的。如果开机后不动屏幕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去合屏盖或者拍一下就出现白屏或者图像错位啦,调一下显示器的角度它又恢复正常了。不知道是屏还是屏线的问题,类似这种问题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A:
调显示器的角度,是指什么,是挪一下笔记本还是什么,要是动一下屏会正常或出现问题,估计屏的可能性大一点,前几天刚接的机器情况有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显示器的角度,是指什么,是挪一下笔记本还是什么,要是动一下屏会正常或出现问题,估计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

就是打开显示器的时候再打开大点或者再合回来一点,这时候又正常了。

网友:
图片如下:

网友:
只有拆机测试下屏线了!

网友:
调显示器的角度,是指什么,是挪一下笔记本还是什么,要是动一下屏会正常或出现问题,估计屏的可能性大一点,前几天刚接的机器情况有点象
sanvnei

网友B:
我遇到过,修的显卡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显卡的问题。

网友A:
搞定没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测试一下屏和屏线...这种情况不好确定...要排除...

网友:
屏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没LZ,怎么解决的

是我自己的电脑,这情况出现的机率不大,我拆了搞过屏线不见好转,所以就将就用着啦,下次严重的时候再仔细研究下,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修的显卡好了

应该不是显卡的,可能是屏或者屏线,开机一切正常,我不去动屏它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2013-11-17):
用着用着,最后怎么摇屏都用不了啦,最后变成白和黑双色一杠杠的。直接换屏,现在好了,三百块啊,我那个心痛……

网友:
屏线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