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换N10P-GV2-C1

楼主(2013-09-11):
他不身的显卡是N10P-GE1 因为手上没有这样显卡 所以直接换了一个N10P-GV2-C1的显卡上去....换上去可以显示  LOGO也不正常但是在黑字幕的情况下是花屏  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不能代换 是有其他的原因 ...N10-GE1是四显存的  GV2-C1是八显存的 ....我想是不可以代换 但是为了证明是显卡的问题所以就换了...但是就是花屏....

网友:
现在只能去发个N10P-GE1的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没试过,Y450的显卡都通病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能互换的原因吧!

网友(2014-12-06):
能代换吗
我在修一个显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