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机器共享软件和打印,怎么也整不好了,大家给出出注 ...
四台机器共享软件和打印,怎么也整不好了,大家给出出注意啊

楼主(2013-09-11):
四台电脑用TP的5口交换机连接,共享一个财务软件和打印机,其中两台机器插无线网卡上外网,设固定ip都可ping通,但有时候某个机器就不通了,财务软件的通信也受影响,固定IP后外网的机器只能上QQ了,打印机也是时通时不通的,最后三台机器重新做了一样的系统,内网还是不稳定。请教高手小型内网应该怎么设置?
无线网
电脑

网友:
局域网共享设置不对

网友A:
是不是有WIN7的系统,如果是,请设置家庭用户或工作用户 。

网友(2013-10-29):
故障原因找到了,这四台机器其中有两台插着无线网卡呢,然后又用交换机互联,最后是去掉无线网卡,交换机接路由器上网,四台机器都运行一下,设置家庭或小型办公网络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