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一会就消失

楼主(2013-09-11):
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个显示器刚接上电源线,输出的电压,15伏,5伏,全有。可是,过上一小会,输出的电压就没有了。请问这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是MSO管和电源IC问题吧,,查了没

网友:
是带不起负载还是后级短路保护了?LZ你描述不清楚让人怎么回答啊,是关机了还是反复重启啊

网友(点评):
楼主刚学会万用表电压档,回答需三思。

网友:
电源芯片换换   光耦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