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GA-P43-ES3G 挡LOGO修不好求助遇到好几块了

楼主(2013-09-11):
GA-P43-ES3G 挡LOGO,换过南桥,IO,网卡,声卡,COMP芯片也拆了。还没解决,最近遇到好几块都没解决,现在手上还有两块,求助修个此问题的同仁啊。帮下忙。
芯片

网友:
bios问题吧,,刷过没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一般

网友:
这块板是我和我同事修的,BIOS 刷过,南桥 北桥加焊过,外设全部拆掉,一样挡,这型号的板,目前为止,修到三块,没有一块修好的,前面一块,还换过南桥, 通电南桥很烫 南桥供电1。57V 人为的降到,1。5V 还是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