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花屏

楼主(2013-09-11):
显卡开机花屏,BIOS刷过,求大神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2247           35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0 C46
Read    Error Count: 2247
Write   Error Count: 3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40           3         523           0
C40           6         467           0
C40          12         612           0
C40          11         595           0
C46           3         526           0
C46           3         435           0
C46          13         569           0
C46          10         555           0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PCB没坏,GPU坏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这种卡的PCB容易坏喔
显卡

网友:
路过 学习的  继续旁观老师们的评论

网友A:
直接加焊GPU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老徐啊 我真看不下去了 这种疯狗一样的人~ 这种纸上谈兵的人 也就在论坛里活啊 现实里能活下去?
这种报错加焊100次都加焊不好的,PCB 这种板子的只有BGA够或者吹过显存的导致内部过孔问题,正常无修的卡不可能PCB损坏,不是看你是版主的确就开喷了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158核心内部任意硬件屏蔽ABCD之一组,所以只需要关闭逻辑C,而昂达的BIOS无法直接关闭,办法只有2种1是刷七彩虹98缩水版BIOS2是修改BIOS里关于显存控制器区域的几组条件
这就是传说中的什么什么总?还需要加焊吗?你没看MATS报错数量?显存坏 GPU脱焊报错数量都不会看吗?这种问题C区挂了。RT提取显卡寄存器信息,关闭之,昂达原版BIOS不能单独关C 只能A AC ABCD 4种

网友:
直接干显卡,不得,干显存、

网友(点评):
没事你直接放火里烧绝对能烧好的

网友B:
徐总  这么说 会被"修卡专家" 还有"为2R不死心"这两个喷子喷到的 ~

要腼腆一点 ~  人家修好200片显卡都从来没碰到过核心虚焊问题~

咱不能这么肯定就是核心问题啊

网友C:
加焊GPU么?

网友(点评):
加焊顶毛用 真心不懂装懂的人

网友:
这种卡百分之九十都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90%是100%好不好 你修显卡的还不能直接判断GPU是否损坏吗?还修什么修直接回去种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焊GPU么?

是的啊  做BGA~

在显卡区被喷子喷的 感觉加焊个核心都无地自容啊~

喷子能不做BGA就修好花屏?

网友(点评):
你这话就说得不太对,做BGA 脱焊的是有,但是说,修花屏,就得,一步步来,准确性的修,同时,。修卡要看型号,不要说是个卡就是BGA,你可以去修一下,GTX460 GTS450 200片,看看有没有说,10内是脱焊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这种2位报错也需要看错误数量来判断 加焊 板不良 以及对品牌 牌型的分析很关键,一些传说中迅维的大神来不来就说加焊的,完全不能理解他是何用意,这种2位报错的其实就是控制器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原因很简单 少量错误 大花。N卡GPU故障通病,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厂家收坏核心测试好拿去生产缩水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徐总  这么说 会被"修卡专家" 还有"为2R不死心"这两个喷子喷到的 ~

要腼腆一点 ~  人家修好200片显卡都 ...

哥看一下 是什么情况再说话。

网友(点评):
非常有兴趣想听听你下部打算说什么?

网友:
难道 是GPU虚焊,不加焊也能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  做BGA~

在显卡区被喷子喷的 感觉加焊个核心都无地自容啊~

多种原因都会造成花屏,脱焊、短路、PCB上断线、焊盘掉点等等。这还只是针对楼主这样仅仅二位数据报错而言的,如果是连续8位、16位报错,或者更多的报错,可能的原因还要多。而做BGA补焊仅仅是对虚焊一种情况有效,对其他的情况只能是帮倒忙。所以说,首先弄清楚花屏的具体原因,再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维修手段,还是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做BGA,维修水平的高低差别就在这里。
另外,老的N卡,什么76、86、96、98之类脱焊的情况是比较多,但是后面的无铅工艺,尤其是A卡,脱焊的情况就少多了。那种上来就乱焊的爷们,不仅是水平不会提高,以后肯定会吃足苦头的。

网友(点评):
A卡脱焊情况非常多,你不知道A卡特性吗?二手商家一般很少安装A卡驱动,A卡没驱动情况下核心是100%满负荷工作温度相当高,而且A卡 如迪兰 蓝宝石 在供电处都设计了 多项开关就是你看到的一排排的贴片MOS

网友(点评):
GPU发给一个门电路的电压指令通过这些MOS组成 一个多项开关调整6201这种IC的阻值起到调整核心电压的功能,而大部分厂家默认设计2B前是1.3 2B后自动到1.2V 进系统带驱动是1.1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种原因都会造成花屏,脱焊、短路、PCB上断线、焊盘掉点等等。这还只是针对楼主这样仅仅二位数据报错而言 ...

这些话 您对徐总说比较好   看看徐总怎么说

网友(点评):
咱就事论事,不是专门说什么人的。再说那位徐总咱也没听说过,也不认识啊。

网友(点评):
完全没听说过,什么什么总的对我们这些人而已能提供有价值的就是好的,乱放屁的一律喷到底

网友:
9600GSO花屏大多数是核芯的事

网友:
我我已经焊好好几个了

网友:
主控有问题了

网友E:
修显卡的目地是做什么,就是搞清憷问题在做下一步,确是是脱焊,可以做BGA,没有准确是就是脱焊的这类,如果说靠猜,100片,你都修不好10片,是不是脱焊,这个都得看一步步细心测量, 大多的显卡,都是给一些不懂维修的,加焊,加焊爆掉的,从修显卡起,就接修不少别人修过的,多是给BGA干死掉的。我在论坛上说的话,只是争对一些没有用脑子想过,也没有测试过的人,对那一些认识测量,准确性知道是脱焊的人来说,修显卡成活力度相当高。对于一些猜的人来讲,都是看运气,都是焊挂的可能性能百分之80,我从来不说。那一些维修久的人。他们都能肯定是不是脱焊。 确定显卡是脱焊,测量是很容易的事,这些一些人,都不懂测试,更别说修显卡!给他一片好一点的显卡都是,爆费,可希而以。。。。就好比你学的一些理论知识一样,都是有一步步肯定,。得到结果,你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猜的这种。。。不小得害死多少,正在,学维修显卡的人。学得最多的就是加焊BGA 结果是全死掉了。。没有真真的把握,最好不要去猜测  那一些人,为了要分,随口一张,就是结果的人。都是一些不修修显卡的, 信这些猪的人。。就真的没话说了 修那一些修笔计本的这些人,都是想的接焊 换良品 GPU 这类,他都不懂显卡GPU

网友(点评):
老刘我还是很挺你的,话说迅维上90%的人 我估计都是停留在20元修显卡的水平上,一个劲的叫修卡不赚钱,而看看自己?水平如何??

网友(点评):
加焊死掉的人基本连加焊的基本功都做不好,话说我这个月大概卖了150片GSO 只有一张是跟客户谈生意忘记BGA在加热焊膏没模就鼓包了,但是那个GPU鼓包后还能 用 ,关闭 了 BD区做了一片256M 128BIT的,其他的150片

网友(点评):
GSO里都没加焊到全部融化爆一个GPU的,加焊或者无铅重置都是修显卡的最基本最基本的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

网友:
手上有一块花屏卡。没有条件。要不早就要干GPU了。

网友:
2R,跟他们讲这么多是没用的,修理的教训多了自然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显卡的目地是做什么,就是搞清憷问题在做下一步,确是是脱焊,可以做BGA,没有准确是就是脱焊的这类,如果 ...

不过这些人最大的能耐是1在0元修块显卡,修坏了还给客户,杀死人不偿命呀

网友:
连金手指都扣不干净的人 还修什么显卡? 是不是?2R?

网友:
对修显卡可是没一点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焊GPU
老徐啊 你果断被喷了啊~

网友:
修显卡你报多少钱呀?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这种情况的花~ 是GPU坏掉了
我有很多翔升8600GT也花的这个情况 加焊无果 换显存也无果~
最后当料板了~

网友:
这个成功率很低。4.0球,还很密集、

网友:
直接加焊就行了 显存不需要动

网友:
不要修了,直接5元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