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装系统

楼主(2013-09-11):
最近这2天老是遇到客户拿索尼笔记本来装系统,一问不是W吧的就是大几千的机器,都是新机器。USB优盘启动不了,不知道怎么装了,然后就推掉了,因为在这前几天,也是一个索尼的本,在BIOS里改了东西,然后硬盘格式变,在PE认不到了,不能分区也不能格式,什么都不能做了,远来的系统也没有了。下的不清。不知道,哪个大神会装,教教吧

网友:
pe版本太老了吧!

网友:
新机器不支持优盘启动 的太少了,换个PE试试吧。

网友A:
上次一个win8的索尼也是这样,要在关机状态按另外一个辅助建开机、才能进BIOS和启动PE,不敢格式化它的盘,怕无法恢复,装的双系统,而且还要换硬盘模式,给他装驱动什么的搞了差不多一天才收到他80,太累了,都不接这种活了,而且他原装win8装win7不稳定,驱动也不好搞

网友:
新bios,设置efi

网友B:
PE认不到可能是AHCI或者RAID的问题,至于新主板,就算是支持UEFI的,也不可能不支持老式的USB启动,建议PE用500-600MB或者以上的全功能Win7PE。最好使用Fbinst隐藏式的USB分区启动 兼容性更好,比如天意PE

网友:
用win7 64位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次一个win8的索尼也是这样,要在关机状态按另外一个辅助建开机、才能进BIOS和启动PE,不敢格式化它的盘, ...

同意太坑爹了,但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认不到可能是AHCI或者RAID的问题,至于新主板,就算是支持UEFI的,也不可能不支持老式的USB启动,建议PE用 ...

我用的是300M的PE  有下载地址不?

网友:
在BIOS下修改两个选项就好了 可以问问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太坑爹了,但是要想办法解决啊

就是开关机旁边那个按键,关机状态下按那个键也可以开机,但是开机进入的是一个启动选择菜单,启动PE还是BIOS都在那选择,具体叫什么按键我忘记了

网友:
办法有,在BIOS里面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索尼 SVE14AE13T     开机无法进入系统 BLOS也进不去,怎么搞啊     求大神赐教

网友D:
换成IDE进PE。不能U盘启动不是机子问题,是U盘问题。我有同事16G的U盘做系统,主板就是不认

网友:
楼主找下   论坛有专门解决这个的办法 我以前看见过 重点是BIOS设置 要改很多歌地方菜可以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成IDE进PE。不能U盘启动不是机子问题,是U盘问题。我有同事16G的U盘做系统,主板就是不认

索尼的本本可以改?

网友:
碰到很多这种机器,最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把硬盘拆下来,用移动硬盘盒在windows下ghost好之后,再装回机器上面去

网友:
U盘装吧

网友:
小鬼子的东西是不好装! 不过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网友E:
索尼,好东西,不错不错,只是你不会玩,卖给我,我玩死他。

网友:
硬盘用IDE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