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模样的贴片整流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3-09-11):
今天修一联想22寸显示器,故障为不能电,拆机测高压一体无5V电压,电源管理为LD7575ps,第6脚VCC供电10-13V电压跳变,5脚无输出电压,跑6脚线路发现一贴片整流二极管,但外观是贴片电容的外观,手上没有这样的二极管,所以找了一个玻璃代替,量6脚电压稳在3.5V,请教高人,这样的二极管怎么代换啊。

网友:
其他板子上面找一个来换啊,实在是找不到就换板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换掉5V所有滤波电容,这个二极管可以不装。

网友:
在别的显示器板的同样位置搞一个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可以不要

网友:
云南小解说得对

网友A:
LD7575 VCC电压10~13V跳变,并不是VCC不稳,而是电源根本没工作,LD75758脚通上电后,会对6脚外接电容(启动电容)充电,当6脚电压升高到LD7575的工作电压后(印象中好像是12V以上),5脚开始输出开关脉冲推动功率管工作,此时由变压器辅助绕组经整流二极管为LD7575提供正常工作电压——因为8脚无法提供较大电流。
出现6脚电压10~13V跳变,重点要检查5脚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输出,排除功率管G极击穿,基本就是LD7575本身问题。
LD7575的6脚一般不会设计稳压二极管,你看到的“贴片电容状二极管”应该真的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电压,换后边的5V滤波有用吗?

哈,看错了,以为是12V和5V之间那玩意儿。
楼主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7575 VCC电压10~13V跳变,并不是VCC不稳,而是电源根本没工作,LD75758脚通上电后,会对6脚外接电容(启动 ...

有些电路6脚那里有两颗二极管,其中是有一颗稳压二极管,11V~25V之间的。楼主换的3.5太低于了,7575不工作的。搞个15V的装上去试试

网友B:
其实这个故障原二极管不需要更换的,这种毛病90%通常是小电阻变值了。仔细量量必有收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故障原二极管不需要更换的,这种毛病90%通常是小电阻变值了。仔细量量必有收获。

楼主测得6脚电压10~13V跳变,那么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肯定是正常的,而LD7575并没有外接的RC振荡电路,5脚没输出的话,基本可以判定LD7575有问题。
顺便说,此电路即使光电耦合器损坏也不会导致电源无输出,只不过此时输出会变得很高,5V会升到7点几,当辅助绕组电压升高的15V以上时,LD7575才会关断输出,有部分设计会在5V那组输出接一个5.1V稳压管,碰上5V无输出而12V输出偏高,测得5V那组对地短路时,基本可以判定光耦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得6脚电压10~13V跳变,那么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肯定是正常的,而LD7575并没有外接的RC振荡电路,5脚 ...

我修的没你多,我还没遇到过光耦损坏的。当初学的时候进的光耦一直在箱子里吃灰,好几年。
层主才是高手,研究的这么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没你多,我还没遇到过光耦损坏的。当初学的时候进的光耦一直在箱子里吃灰,好几年。
层主才是高手 ...

这些年碰到坏光耦的也不多,换的光耦也就6、7个左右。
最近一次换光耦,印象中好像是Acer的,刚好就是LD7575(跟楼主情况差不多)和光耦坏,顺便把5V输出端的稳压二极管给击穿了,拆掉损坏的稳压二极管,脱开驱动板,4.9~7.5V跳变,拆下光耦用两个万用表测有问题,换上就好了。
一个人拿两块万用表测光耦,真的不容易:一个表在二极管档去接光耦的二极管端,另外一个表20K档测三极管端,往往就是摆好架势固定好三极管端的两个表笔,二极管这边稍微用力一夹光耦就飞了,如果坏得多还真得做块简单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年碰到坏光耦的也不多,换的光耦也就6、7个左右。
最近一次换光耦,印象中好像是Acer的,刚好就是LD ...

帮忙分析个液晶,HP 216
第一次来是时间长就黑屏,量了下四根管的负极,有一只达5V,其它都是0.几V,没多想报价就换了灯管,换完灯管居然3秒黑屏,晕,9938芯片,拉掉保护点了好一阵,交付客户,当时量了一下灯管负极还是有一组达5V以上,而且缓慢增长,四位半能看到......过两天返修了,这次不黑屏,只是点一个多小时后屏右边发暗,心里清楚是高压在下降引起,但马上关机再开又正常...
拆机量9938的5\6脚,发现6脚电压在以几秒1~2mv的速度爬升,或许爬到极限3v以上时9938将大幅降低功率输出,所以出现一头暗....难道换的灯管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看错了,以为是12V和5V之间那玩意儿。
楼主现在修好了没有。

没有修好,直接换电源板了,手上有没光耦,从旧的电源板上拆下来同型号的代换情况还是一样。LD7575也换过了。

网友:
把LD7575周围的都查了一个遍也没查到什么原因,所以把变压器也拆下来了,按照板子上标的初级1和3 ,4和6是通的,次级7和12  8和10  9和11两两相通的,但是找到电路图,次级标的不一样。

还有那 个整流二极管应该就是一颗电容,图上标的是ZD951,但是下边标了0.1UF.图标也是电容。

http://www.doc88.com/p-997995858583.html
这是找到的电路图,AOC 的,我修的是联22寸的,但是电路板号是一样的,是715G2101-2有修到这个的坛友也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年碰到坏光耦的也不多,换的光耦也就6、7个左右。
最近一次换光耦,印象中好像是Acer的,刚好就是LD ...

     今天把四根灯管插来插去的试了一下,两组升压其中有一组有问题,折腾了一阵怀疑升压变压器有问题,把好的一组变压器拆过去试了一下,反馈电压不再升高反而以每秒几个mv的速度下降(拆下来时量了一下,好的高压线圈0.67K,疑似故障的为0.64K)。找不到同型号的变压器,装通用高压板上去了,为了解恨,我把高压部份零件全拆光了,电阻都不放过。
   原理暂时没想通,如果高压线圈匝间有漏电的话,升压应该是越来越低才对,这玩意儿怎么反过来了,以每秒1~2mv爬升。要不你帮我想想。

网友:
向各位大师学习,我还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