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不过内存 , 求救中

楼主(2013-09-11):
联想G455
板号:LA-5971P
CPU:AMD    AMM340DB022GQ
北桥:216-0752001
故障:不显示,电流到1.4左右,无跳变,直接跑到1.4
把内存拿下来跑得电流一样,所以判定是不过内存。
bios刷过,CPU没有同型号的,没法代换。
第一感觉是AMD芯片组通病,北桥易虚
所以北桥加焊了两遍,无果。测得北桥上电容右侧有两个通的,阻值0.00,是否正常
求思路

网友:
人呢,就没有高手吗。。

网友:
我这台也是一样的故障,打算刷BIOS

网友:
我觉得阻值0.00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电容好像从来就没有阻值0欧的吧

网友:
北桥是什么型号的 有2个通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也是直接到1.4 刷bios好了 客户拿到家就不行了 现在刷了好多bios都是1.3左右 蛋疼的机子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3-10-15):
    北桥换掉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
我正在修这台机器、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北桥问题 或显卡不过

网友:
不用管桥上的电容,量桥背面的电容短没短路就知道了

网友:
要是不是二修进水这些,直接换桥

网友:
CPU    换了 还是没有好。不晓得哪儿还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cq42也差不多问题啊。加焊北桥后发现北桥有两个电容通了,南桥大半通了,但是拔下南桥又不通了。量南桥背面的电容也没有通的。头疼啊

网友:
北桥上有两个通的没事,想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风枪吹下,是的就能亮的。1.4不亮换个U试试。还有个就是联想U口容易插坏,也可能引起如此故障,看看U口。

网友:
量量内存槽的地址和数据信号,电压吧!

网友:
笔记本里面的阻值是000肯定不是正常的,可能桥存在短路的情况。 把桥取下看还短路不。

网友:
不要走错路了  弯路不好走

网友(2014-06-12):
电流到1.4  有跳变吗   如果有 就做北桥吧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

网友:
没有跑U啊、。

网友:
找个机器电流要跑到2A左右才显示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换北桥呗。amd的

网友:
哈哈 是不是MOS电池没电了啊。电流那么低 北桥或MOS电池电的可能大点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都是桥啊,做桥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