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8C V18重新载入优化设置后卡LOGO了是哪坏了

楼主(2013-09-11):
七彩虹C.N78C V18重新载入优化设置后卡LOGO了
开机嘀一声进到 画面就不动了。
按DEL和TAB都到 这,按ESC到 这就不动了,可以热启动诊断卡代码跑到78是哪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外设的没有检测过去?

网友:
到bios里关闭usb选项就好了,有两项,关闭一项就行了,usb也可以照样使用

网友:
没有外设就主板CPU内存拔了U盘也一样,进不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