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家庭普通版系统下windows standard配色方案丢失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9-11):
由于将windows standard配色方案的32位颜色方案误设为16位颜色时,系统就会自动转变成windows basic的风格样式,且因无法找到windows standard的配色方案导致开始菜单显示不正常。要想让Win7家庭普通版系统下windows standard配色方案恢复正常请看下面的教程:
  windows basic颜色方案如下图显示

  解决方案:
  首先,需要您右击计算机桌面,选择屏幕分辨率选项,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请选择“高级设置”按钮;

  打开“监视器”选项卡,可以看到颜色为“16位色”;

  此时,请您选此选项改成“32位色”;

  选择完毕后点击下方“确定”按钮即可自动恢复windows standard配色样式。
  备注:
  如果按照上面的步骤调试后屏幕仍然没有恢复standard配色后,请您手动点击
  开始---控制面板---外观---显示---更改配色方案,即可找到windows standard样式的配色方案了。

  Win7家庭普通版系统下windows standard配色方案丢失问题已经解决。
  相关教程:

详情请登陆:2013最新XP系统下载,wesign.cn
  Windows 7系统颜色设置,保护视力需注意
  Windows 7的“显示桌面”更具人性化
  美化Windows 7图标全攻略

网友A:
呵呵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没关系可以收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