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8C D3 V17主板跑F0

楼主(2013-09-11):
今天接修一七彩虹C.N68C D3 V17主板跑F0,单桥,DDR3内存,开机直跑码F0,测CPU电压1.08,内存供电1.6,显卡供电正常,内存和显卡上的时钟为0.8左右,复位没有,请教各位大哥如何进行下一步检修,本人没有在主板上找到时钟芯片,初学者请帮忙解达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刷个BIOS先!! 还有桥,我干过一块,这个就是不跑码,!!

网友:
直接热桥  多半会好    还不行就换桥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在焊桥。

网友:
时钟集成到桥里面了。焊桥也好,刷bios也罢,没设备不要乱搞。新手的话还是要多熟悉一下版型,多跑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先!! 还有桥,我干过一块,这个就是不跑码,!!

是桥挂了,进入废品区了谢谢

网友:
是桥挂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怎样再做打算

网友B:
被你干挂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干挂了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哈哈,请教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