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 不装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3-09-11):
联想 B470 不装电池只接电源不能开机,装电池能开机,但是充不进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通病,CPU核心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充电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隔离没过,看充电芯片,ACIN, ACOK

保护隔离没过的原因 也与 AC IN和 ACOK信号工作不正常 有关 吗

网友:
先看看你那电源是不是好的,接口有无松动。在测电有没过保隔,最后看充电电路有没问题,充电芯片和EC有没问题。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典型的保护隔离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