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不通电,电源电压正常

楼主(2013-09-11):
昨天在客户那拿到一台联想的主机 开机无任何反应不通电。
先是拿了根回形针短接电源的绿红线 电源风扇正常转动。  以为是主板有问题,检查主板发现有两颗电容鼓包,以为是这个导致。就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把机器带回去维修
拿到店上后先把主板上鼓包的电容换掉 试机问题依旧
拿工具测试电源的电压完全正常。没法拿了个新的电源换上试  可正常启动
确定电源有问题 后拆开电源 发现有个电容鼓包了! 换掉后上机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
调显示器的角度,是指什么,是挪一下笔记本还是什么,要是动一下屏会正常或出现问题,估计屏的可能性大一点,前几天刚接的机器情况有点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8350-1-1.html

网友:
我还没入行前也只会换电容,哎。

网友:
应该是短接绿黑线,不是绿红线。

网友:
学习了,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

网友:
晕,短接绿红线,楼主太水了哈,绿线和地线(黑)

网友:
恩恩 ...线要搞清楚...

网友:
学习了,得努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