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电流停在1.8不会动 求助啊

楼主(2013-09-11):
这个机子北桥坏的很多  偶尔有CPU坏    而卧 这机子北桥加焊过 也换过  bios 刷过   CPU换过  还是一样就是不亮  谁修道过啊  电流大概是  1.4 1.6 1.5 1.4   1.5  1.8  就停了跳不上去了  该测的都测了  就是跑不起来   没查内存电流跳两下就停在1.6

网友:
看一下灯闪几下

网友:
奇怪的是我这机子不闪灯啊     还有接键盘的时候  大小写灯有的时候可以按的亮也可以按的灭啊  就是屏幕不显示  见鬼了 以前修这机子修的老多了 就这两三个地方坏。。。

网友A:
电流这么大 肯定北桥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大 肯定北桥卦了

我都换了个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这么大 肯定北桥卦了

这机子 这电流应该不算大吧  我记的这机子裸板点亮要2.0A的样子

网友:
机器电压都量过了  都正常的啊  而且内存应该也过了啊   难得是显卡 ?这显卡虚了加焊有用吗?还有这机子bios在论坛下了七八个只有一个能开机的 其他的都是开不了的 。。。。。。。。。。

网友:
这鸟机子折腾的我要亏本了 买了个 桥  还特意买了个cpu  就报280

网友B:
用风枪吹吹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吹北桥试试……

哥  北桥我都换过了啊  求救啊

网友:
刷BIOS试试,此机问题较多

网友C:
楼主外接有显没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外接有显没有阿

肯定没有  熟悉这机子的人应该都知道要到2.0的样子才亮的

网友:
测下有没有内存波啊。

网友:
换显卡吧大小灯都可以控制,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D:
楼主太依靠经验来维修了 现在你这机子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依靠经验来维修了 现在你这机子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直显卡,你用诊断卡跑下是不是04来回的跳,这种A卡必须直球

网友:
这个本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故障,都没修好。你重点看看显存吧

网友:
既然接键盘大小写灯都能亮,那肯定是显卡挂了,这种问题的我也修好几天了,一般加焊是没用的,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订了北桥和CPU问题还没解决,还给顾客了。

网友:
这种机器北桥虚焊很多的。。最好是重织下。

网友:
AMD 的话,CPU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你的大小写灯能控制不?  我的能控制个几秒中  但是过了这几秒的话就控制不了了。。比如有的时候把他按亮就按不灭了  感觉和死机一样了

网友:
楼主吹吹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