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七喜显示器打火故障

楼主(2013-09-11):
17寸七喜显示器刚开始时显示正常,伴有吱吱尖叫声,以为天气潮湿,关了机,相隔几天重开机,还是有吱吱声,不到一分钟,黑屏并有辟哩拍啦的打火声,关机后开盖,重新开机并在暗处观察,高压帽无打火现象,显示屏随打火响声有一点一点的白点,感觉象是在显象管里面打火,不知这种现象是否显象管漏气了?真正原因是否在管尾打火,请教.

网友:
你打开机器,观察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显像管内部打火没法修,外部一般是高压包打火,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A:
是开机观察过了,不是高压帽打火,显像管内打火有无这种可能?印象中是比较少的,常见的也是高压嘴打火,散焦,但这各现象确是未见过

网友:
尾板也有打火的,看下有没有漏电呢

网友:
现在还真有修坨坨显示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观察过了,不是高压帽打火,显像管内打火有无这种可能?印象中是比较少的,常见的也是高压嘴打火,散焦, ...

显像管内部打火在实际维修中相对较少,但也属于常见故障。
可能是你第一次遇到而已。
是CRT漏气、漏电所致,一般直接报废。

网友:
如果CRT内部打火,那就报废了,,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