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典故障问题解答

楼主(2013-09-11):
电脑上不网,怎么办?

第一步:看看是不是接入网的原因,观察其他人是否可以上网,以此判断是不是整个网络出现了问题。如果是的话,看看交换机、路由器是否正常工作。
第二步: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上不了网,看看“本地连接”是否连接正常。如出现一个叉就是代表网络没有接好。看看网卡接口是否接触不好。若还是不行,则检查本机和交换机的网络接口是否松动。
第三步:右键打开“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看有没有“网络适配器”,若不存在则代表是你的网卡坏了。若存在,进行第四个步骤.
第四步:CMD命令行中,"ping 本机IP地址“,如不通,则说明你的tcp/ip协议栈没有装好,则重新装网卡驱动。若是好的,则进行第五步。
第五步:查看 IP地址、网关、DNS服务器是不是设置正确。注意ip需要和网关在同一个段,按照以上步骤问题能解决。

宽带路由怎么设置?
第一步 硬件连接
1、计算机----------路由器LAN口
2、路由器WAN口----------------xDSL。
3、接通好电源。

第二步:
  1、自动获取ip地址

  在“Intelnet 协议(TCP/IP) 属性”页面中,选中“自动获取IP地址”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能否ping网关
用ipconfig /all查看获取的ip地址,然后看能否ping通网关。

 三、链接无线路由
  打开网页浏览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路由器的IP地址:192.168.1.1,将会看到下图所示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的出厂默认值均为admin),点击确定按钮。
浏览器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设置向导页面。如果没有自动弹出此页面,可以点击页面左侧的设置向导菜单将它激活

   点击下一步,进入下图 所示的上网方式选择页面,这里根据我们的上网方式进行选择,一般家庭宽带用户是pppoe拨号用户。这里我们选择第一项让路由器自动选择。

  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将看到如下图 所示的基本无线网络参数设置页面

  l
无线状态:开启或者关闭路由器的无线功能
SSID:设置任意一个字符串来标识无线网络
信道:设置路由器的无线信号频段,推荐选择自动
模式:设置路由器的无线工作模式,推荐使用11bgn mixed 模式
频段带宽:设置无线数据传输时所占用的信道宽度,可选项有:20M、40M 和自动
最大发送速率:设置路由器无线网络的最大发送速率
关闭无线安全:关闭无线安全功能,即不对路由器的无线网络进行加密,此时其他人均可以加入该无线网络。
WPA-PSK/WPA2-PSK:路由器无线网络的加密方式,如果选择了该项,请在PSK 密码中输入密码,密码要求为8-63 个ASCII 字符或8-64 个16 进制字符。
不修改无线安全设置:选择该项,则无线安全选项中将保持上次设置的参数。如果从未更改过无线安全设置,则选择该项后,将保持出厂默认设置关闭无线安全。
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将弹出下图所示的设置向导完成界面,单击重启使无线设置生效
重启以后我们的TP-Link无线路由器的基本设置就完成了

(4)arp攻击怎么解决?

【故障现象】当局域网内某台主机运行ARP欺骗的木马程序时,会欺骗局域网内所有主机和路由器,让所有上网的流量必须经过病毒主机。其他用户原来直接通过路由器上网现在转由通过病毒主机上网,切换的时候用户会断一次线。切换到病毒主机上网后,如果用户已经登陆了传奇服务器,那么病毒主机就会经常伪造断线的假像,那么用户就得重新登录传奇服务器,这样病毒主机就可以盗号了。由于ARP欺骗的木马程序发作的时候会发出大量的数据包导致局域网通讯拥塞以及其自身处理能力的限制,用户会感觉上网速度越来越慢。当ARP欺骗的木马程序停止运行时,用户会恢复从路由器上网,切换过程中用户会再断一次线。【HiPER用户快速发现ARP欺骗木马】在路由器的“系统历史记录”中看到大量如下的信息(440以后的路由器软件版本中才有此提示):MAC Chged 10.128.103.124MAC Old 00:01:6c:36:d1:7fMAC New 00:05:5d:60:c7:18这个消息代表了用户的MAC地址发生了变化,在ARP欺骗木马开始运行的时候,局域网所有主机的MAC地址更新为病毒主机的MAC地址(即所有信息的MAC New地址都一致为病毒主机的MAC地址),同时在路由器的“用户统计”中看到所有用户的MAC地址信息都一样。如果是在路由器的“系统历史记录”中看到大量MAC Old地址都一致,则说明局域网内曾经出现过ARP欺骗(ARP欺骗的木马程序停止运行时,主机在路由器上恢复其真实的MAC地址)。【在局域网内查找病毒主机】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使用ARP欺骗木马的主机的MAC地址,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NBTSCAN工具来快速查找它。NBTSCAN可以取到PC的真实IP地址和MAC地址,如果有”传奇木马”在做怪,可以找到装有木马的PC的IP/和MAC地址。命令:“nbtscan -r 192.168.16.0/24”(搜索整个192.168.16.0/24网段, 即192.168.16.1-192.168.16.254);或“nbtscan 192.168.16.25-137”搜索192.168.16.25-137 网段,即192.168.16.25-192.168.16.137。输出结果第一列是IP地址,最后一列是MAC地址。NBTSCAN的使用范例:假设查找一台MAC地址为“000d870d585f”的病毒主机。1)将压缩包中的nbtscan.exe 和cygwin1.dll解压缩放到c:/下。2)在Windows开始—运行—打开,输入cmd(windows98输入“command”),在出现的DOS窗口中输入:C:/nbtscan -r 192.168.16.1/24(这里需要根据用户实际网段输入),回车。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AN>C:/nbtscan -r 192.168.16.1/24 Warning: -r option not supported under Windows. Running without it. Doing NBT name scan for addresses from 192.168.16.1/24 IP address       NetBIOS Name     Server    User             MAC address ------------------------------------------------------------------------------ 192.168.16.0   Sendto failed: Cannot assign requested address 192.168.16.50   SERVER                     00-e0-4c-4d-96-c6 192.168.16.111  LLF                ADMINISTRATOR    00-22-55-66-77-88 192.168.16.121  UTT-HIPER                 00-0d-87-26-7d-78 192.168.16.175  JC                         00-07-95-e0-7c-d7 192.168.16.223  test123           test123          00-0d-87-0d-58-5f 3)通过查询IP--MAC对应表,查出“000d870d585f”的病毒主机的IP地址为“192.168.16.223”。【解决思路】1、不要把你的网络安全信任关系建立在IP基础上或MAC基础上,(rarp同样存在欺骗的问题),理想的关系应该建立在IP+MAC基础上。2、设置静态的MAC-->IP对应表,不要让主机刷新你设定好的转换表。3、除非很有必要,否则停止使用ARP,将ARP做为永久条目保存在对应表中。4、使用ARP服务器。通过该服务器查找自己的ARP转换表来响应其他机器的ARP广播。确保这台ARP服务器不被黑。5、使用"proxy"代理IP的传输。6、使用硬件屏蔽主机。设置好你的路由,确保IP地址能到达合法的路径。(静态配置路由ARP条目),注意,使用交换集线器和网桥无法阻止ARP欺骗。7、管理员定期用响应的IP包中获得一个rarp请求,然后检查ARP响应的真实性。8、管理员定期轮询,检查主机上的ARP缓存。9、使用防火墙连续监控网络。注意有使用SNMP的情况下,ARP的欺骗有可能导致陷阱包丢失。【HiPER用户的解决方案】建议用户采用双向绑定的方法解决并且防止ARP欺骗。1、在PC上绑定路由器的IP和MAC地址:1)首先,获得路由器的内网的MAC地址(例如HiPER网关地址192.168.16.254的MAC地址为0022aa0022aa)。2)编写一个批处理文件rarp.bat内容如下: @echo off arp -d arp -s 192.168.16.254 00-22-aa-00-22-aa 将文件中的网关IP地址和MAC地址更改为您自己的网关IP地址和MAC地址即可。将这个批处理软件拖到“windows--开始--程序--启动”中。 3)如果是网吧,可以利用收费软件服务端程序(pubwin或者万象都可以)发送批处理文件rarp.bat到所有客户机的启动目录。Windows2000的默认启动目录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启动”。2、在路由器上绑定用户主机的IP和MAC地址(440以后的路由器软件版本支持):在HiPER管理界面--高级配置--用户管理中将局域网每台主机均作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