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km-2035出现变形是不是主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希望知道的帮下忙.

红箭头指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感光鼓受潮了  此机器有感光鼓干燥功能  试一下  应该能好
如果经常这样就换个新的感光鼓

网友:
自动干燥功能是开机不管它,让它自己干燥吗.

还是要进维修模式调呀?

网友:
不用进入维修模式,用户模式里就有,你看一下使用说明书。
系统菜单,57. 自动清洁鼓设定是否自动清洁感光鼓。开:启用*
关:禁用*

网友:
换一下鼓芯试试。。。

网友:
换个鼓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