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halfduplexenvironment

楼主(2013-09-11):
开机提示halfduplexenvironment
开机自检后出现下面的字:
Halfduplex environment

RPL-ROM-ADR:0014 7828 5C6A
RPL-ROM-ADR:IRQ:11
RPL-ROM-ADR:.PIO000

RPL-RAM-ADR:FFC 1-50计时数字变动。

跳玩之后系统进不去,我郁闷死了!换了硬盘也不行

网友:
halfduplex environment

RPL-ROM-ADR:000A EB45 9769

RPL-ROM-IRQ:11

RPL-ROM-PIO:E400

RPL-ROM-FFC:50(从1读到50画面才跳转启动)

很烦,  每次开机都这样数秒,   请高手解答下问题,并帮忙解决下
我进入了BIOS啊,  可是不知道你说的启动第一项是哪个,但是我的First Boot Device 选的是HDD-0(这是我的原设置,仍然要数秒)

网友A:
进bios恢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恢复一下

没有用滴。。怀疑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独立网卡的shift+F8里关闭启动,启动顺序第一项设置为硬盘;集成网卡CMOS芯片主里关闭网卡ROM启动,启动顺序第一项设置为硬盘。不行刷新BIOS程序。

网友B:
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刷下BIOS

嗯,谢谢了。知道了

网友:
嗯, 谢谢了。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