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盈通P35不进pe

楼主(2013-09-11):
故障现象:进不了PE,进GHOST还原马上卡住,找了半天就发现好像掉了个电阻(见图),没有图纸谁知道图中画圈的是不是掉了个电阻,阻值多大,跟旁边的那个一样大吗(两个电阻的下端接地).。。。。。

网友A:
应该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这只有找一样的板要不就量下旁边的找个一样的试下、

网友:
硬盘坏  有时也会导致在进PE的时候卡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算出来的

怎么算,求指教

网友:
找图纸看噻

网友:
主板上常用:822,472,152,103的电阻都试下。

网友:
检查其它硬件确定没总是,在来断定是那的问题吧!

网友:
拿一张同样的主板对比下更好

网友:
CPU总线下拉电阻,和旁边的R204是一样的阻值,量一下R204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位置还算明显   百度找同一块板  看就不就知道 掉没掉了?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也没解决?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