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见了一批妖板

楼主(2013-09-11):
板子有时钟有复位,供电也完全正常,就是不跑马,cpu换了,网卡处理了,bios刷了,就是不跑马,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也不说一下,或许有通病呢

网友:
原因有很多种,这种问题很复杂的。

网友:
板子是什么型号的啊!晕啊!!什么都不说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最难修的板子,也称为铁板,技术的高低在这就衡量出来了,也是技术的最高境界,高手不会在这里讲解的。

网友:
妖魔鬼怪板...称为妖板吗.认该找法师

网友:
不跑码很多可能性喔,桥坏了难搞了

网友:
换新内存,同频率的U,3.3的CMOS电池试下不开机的话,上机烤,温度在185,5分钟取下看下还不行的话GAME OVER

网友:
板子型号不说;大家也没有办法帮你呀

网友:
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妖板??是不是华擎??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波形

网友:
专业点楼主...版号不说...爱莫能助

网友:
有时候检测卡也不一定可靠.我遇到少数板子检测卡跑00正常开机的.

网友:
这样讲谁也帮补了你啊最好连图一起发出来

网友:
要看看是什么板子 还有就是不跑码有很多可能  这种要具体点  比如有没有待机  有没有触发

网友:
找个通病修好就好了 不行就算了    哪有时间干那么用时间的活啊

网友:
我的诊断卡有时跑D1正常开机 ,有些板了跑又正常,怪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应该都是通病的一类了

网友(2016-02-04):
修好了  桥芯片问题  我是小白 请大神们多多帮助 谢谢哦

网友:
cf-af5-mx bios   谁有这个板子得 bios  急死了

网友:
有人在吗  急死了

网友:
来个烧鸡大发 给它强行加电试下 或是旱桥植株也可以 但风险高 要BGA

网友(2016-03-14):
那个板子型号也没有,真是鬼厂妖人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