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吐槽一下这联想原装板子,太坑爹了!

楼主(2013-09-11):
联想原装L-I946FB REV:1.1,为啥说它坑爹了?听我慢慢道来,
到手发现板子的bios被人用软的白胶胶住,我没多想,仔细看完没有断线,待机无短路,上电28-38-da,上论坛没有仔细的找有挡DA的例子(其实有一例,只是是那位楼主下面回复评论的人)怎么样都挡住,怎么办咯?论坛有BIOS刷一下吧,用刮刀和风枪把bios的白胶刮开,MD这什么鸟胶,哇,好紧(你懂的,哈哈)不好刮我就算了,再开机,艾玛,竟然不跑码了,我不得不怀疑是因为我刮bios的原因,用力刮到底吧眼前的一幕把我吓死,上家是哪个挨千刀的把bios的八只脚焊盘全部搞掉了,是用胶胶住的,干!我说怎么用这样的方式,我当时就凌乱了,尼玛的想搞死人啊,晚了,想想第二天在搞吧,想想都觉得难度大,飞八根线啊,还好找到了rev:1.2的图纸,貌似是一样的,但是至少这bios是一样的,还有USB那些原件标号也能对上,后面才知道的。
第二天,好吧慢慢搞找来头发丝,一根一根的缠住bios脚,按照图纸飞呀飞,有两条两万五千里长征了,竟然连到南桥的R2600和R2601那边去了,或许你可以连接两条细线,但是我不行,我只能连接到电阻的一端,中间还有一根线是两端都有连接的这里不细说,这个就是被上家害死的,TMD那现在是要刷bios还是不刷了?万一刷了不对那我这飞线上去就没有回头路了,管他,刷上,开机跑码有所变化但是还挡DA靠这不得不又求助论坛,最终锁定是声卡原因卸掉!跑了,吃奶的力气都涌出来49,后面再来55再也不跑了,偶然用力镊子戳32768一脚诶又上去了,偶尔不上去,有什么办法晶振换谐振没问题,还是那样,55过后能跑52就都能出来,后面能亮到了今天早上靠GB的桥是吧一抓一大把料板说干就干换上,尼玛的竟然真的自己上去了,但是竟然挡LOGO论坛上说换U就行但是我这个就不行,查外设,把那些设备都卸了后有时候能过去有时候还是挡,这我就郁闷了,打开图纸查!发现能进去的时候都是裸特的板子,插上U盘再插硬盘就不行了(有时候还是挡55)好吧先查USB这就见鬼了,有时候我还进了PE可是有时候连认都认不出来,但是这个时候硬盘是每次都能认到了,但U盘。。。发现带LAN的控制那两个的U60,u57、58、59除了5脚是供电有5V别的脚是O你却别的脚都有4点多V,所谓的“串电”?卸掉还是不行,妈的我从前置USB那边拆一个下来焊上,就这一下可以了,但是马上问题又来了,开机认到我的U盘发现硬盘没挂都进了想做系统不是不挂硬盘咋行(硬盘里面的系统这板子进到滚动条后就掉电又认系统了),拔电,上硬盘再开,尼玛的我的U盘全部跑到最下面去了,就像认不到,反正F12是没用的,在BIOS里看到了却在第8启动项的后面这是没办法调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认我的U盘,咋回事不是好了么,怎么弄都不行哦,明明之前进了PE还差了USB的鼠标的呀,这下又不能用了?换完要是电压不稳 那我之前也把芯片换了呀,还会?事实不会,想不通,偶尔一下又能进去,可是却发现前脚能进PE桌面的现在又不认我的PE了,就停在那个左上角英文那里,我的pe是电脑店的5.0,店里老毛桃的,还有别的老古董的都不行了要么不认要么不认PE,*脏话*这修半死USB还不能用了?*脏话*,做不进去,气人啊,不甘心啊!找来光驱,这也是原装的古董联想了会不会只能用光驱装系统了?那为什么我之前还进了我的U盘PE了?我搞不懂,装上去光驱系统GHOST一下出来妈的可以了,解压完再进系统进然发现尼玛的USB 也能用了!
总结:这板子首先是原装,爱搞特殊化,到手是因为自己没有查清楚就去刷BIOS一刮惹出祸了飞了7根密密麻麻的头发丝+一条供电脚的粗点的漆包线,其次卸声卡是跑了码之后挡的,如果还有挡da就卸掉,如果还有挡55但是戳晶振又继续偶尔跑上去的那你就摸摸南桥是不是没几秒就很烫手,虽然GB的桥发热量大,但是不至于才几秒就摸不了,这时候要是可以可以换一下桥(我的看法),USB偶尔不能用那个6脚芯片看看是不是跟别的不一样,异样换之,另这板子USB是要进系统才能认出USB使用的,想用U盘装系统我的是不行你们的你可以看看,这板子要是跳帽跳到23脚就会跑码28。。然后一直报警记得跳回来。这板子之前已经被人换了大肚子的电容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出现这种问题,我花时间去无论怎么样都要修好是因为不甘心,修太久了,还飞了头发丝密密麻麻的,实在不想半途而废,也许只板子只能收25,同行的,但是我不在乎这些这是自己需要学的,毕竟以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钱多钱少对于我来说技术还是最重要的,要有持之以恒的修好的决心!图片我手机照下来是很清晰但是太大传不上来抱歉只有文字,很啰嗦,请轻轻的拍砖哦,顺便图纸也上来一下论坛里面也有这是bios L-946FB

网友A:
看不到图,看完后,觉得维修过程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看完后,觉得维修过程很复杂啊。

是吧,反正我是搞了两天飞线都飞死我,这板子我开始也是想搞搞,但是到后面发现辛苦修到一半不修了 还是没修好,那我之前修的就白修了,要么一开始就别修,修了就要修到底修到真的实在实在没办法了,25块我都去植桥了,呵呵

网友B:
25块植桥,也合算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块植桥,也合算了哈哈

想法不一样所以才会笑话我的人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