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不认独显,客户死命催,各位大哥给点思路

楼主(2013-09-11):
联想Y560  I5    显卡是ATI的0772003   此机器原故障为双显卡都认 用手稍微动一下就花屏,不是屏线的问题,连着换了两个0772003都可以点亮 就是不认独显,只认集显 显卡换的应该没有问题  各位给点思路 该从哪查起  BIOS里面只要已设置为只用独显的话再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
月饼不是有篇文章叫 双显卡切换,你看看啊

网友:
确定不是系统问题?我一台V360也是相同问题,最后换了三个WIN7。。。好了

网友:
我还有个放老迟哪里呢。。。我也换了显卡,但是也不好呢、好了告诉我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