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458 开机报警“嘟嘟”8声 后卡在LOGO前面不进系统

楼主(2013-09-11):
型号:戴尔14-1458
故障:开机报警“嘟嘟”8声 后卡在LOGO前面不进系统
维修过程:拆机主板无其它异常,CMOS放电重组后,装机开机正常,心想不会这么简单吧,然后关机再开机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根据CMOS放电能正常开机分析问题,放电能正常开机,再次关机开机后故障复现,可不可以先判定为机子BLOS信息保存后不能正常开机,那么处理的方向就先往BLOS先维修,于是在网上找了这个机子的BLOS,找到一看怎么是两个芯片信息,和主板上确认后是有这么两个芯片1、 25X32V   2、25X80AV这两个,然后把这两个BLOS下载了,先刷了25X32V这个,装机测试,开机能正常开机,然后再次关机开机故障再次复现,晕啊,接着再把25X80AV刷了,装机开机正常了,心想会不会又被耍,再次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反复测试了N次,故障终于不再出现。
第一次发帖,  只供参考,不做评价,附件里的BLOS,供大家下载。

DELL 1458 25X32V U19.rar

DELL 1458 25X80AV U13.rar

网友:
dell的机子 7声报警一般是北桥,有一次也有碰到8声报警的,原来发现是屏线没有装好,哈哈。

网友:
BLOS ? BIOS啊!  八声 大多数情况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2018-06-19):
       我有强迫症   是bios 哦   你写错了

网友:
戴尔机器特奇葩,刷BIOS还必须的俩一起刷,单刷一个都不好使

网友:
8声不认屏。。。                             ec bios也能影响

网友:
看来都在找你茬哦。修得不错。先刷BLOS在说。

网友:
这个前几天修了一个,刷BIOS,建议大家买个在线编程夹子,不用拆芯片的

网友(2020-03-25):
居然是BIOS ,我以为是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