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L2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3-09-11):
图中的KL2 就什么管子? 主板是技嘉 P41T-ES3G。

网友:
双二极管

网友:
一般在废板的BIOS附近就有。

网友:
二极管啊,旁边就有标示啊,标示d开头的一般是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D70,D71是下面的一个二极管。
你也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KL2是一种规格,不做为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