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 V2.5 绿色板子

楼主(2013-09-11):
主板开始是修CPU供电的,现在返修,开始是换了RT8802好了,现在的故障是掉电,上CPU  内存,触发,马上掉电,不会再自动出发,自己手动触发,跑码,显示到认不到硬盘的英文那。大概有个20-30秒,又掉电,再次触发,跑一会码就掉电,这样。反正断电过一会接上电源来触发,第一次一定是马上掉电的。 排除桥温度,和CPU发热过大, 在不掉电的时候,我量了一下CPU供电是1,3V 不算高,其他的也正常,在网上看,没有统一型号的板子同故障,只有七彩虹这个牌子,别人说是北桥的问题,现在请帮一下,分析一下。,加班坐等回复!

网友:
自己顶一下把!!!

网友:
迅维没人了吗??迅维不是有技术小组么!!!

网友A:
楼主不妨换个32.768试试,七彩虹的板子的晶振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换个32.768试试,七彩虹的板子的晶振坏的比较多

晶振,应该跟这方面没有关系把

网友B:
加焊一下RT8802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RT8802试试

换了无果

网友:
你不插12V掉电吗?还掉的话,就得仔细测量每一个供电,还得区分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