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出现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13-09-11):
郁闷死 给客户重装系统 进PE装个xp系统的ghost 重启就出现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用关盘也是一样出现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要哭了 怎么弄啊 大大们。。。。。
电脑

网友:
这是软件问题啊,分区表的事情啊,你重建一下引导就行了,用DISKGEN,不会就把整个盘分区格式化就OK了

网友:
重建引导就可以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即可。

网友:
我晕了 客户有资料 麻烦了

网友:
启动项、硬盘分区错误、引导丢失、都有可能、你看看你的是哪一个有问题、这个是软件问题

网友:
中毒了吧!!!全盘格了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