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6看电影花屏

楼主(2013-09-11):
今天接了台机子。COMPAQ 516 开机不显。电流0.8-1.2变动。大写键闪5下。。论坛查了下。这种大概是北桥问题。 于是加热一下北桥。对了。电流2A.显了。。。然后上BGA 加焊。。装好之后进系统正常。。但看网页视频就有一些小的竖线在闪烁。。。外接显示器也一样。。然后用腾讯视频客户端看就正常。。。只要用网页看视频就花屏。小花。。   以为是加焊北桥的时候动到显卡了,然后把显卡也加焊了一次。结果一样。焊显存也一样。。。现在找不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请问这种出在北桥还是显卡?    用下的客户端看视频就正常。网页上看就有一些竖线,小花。。  加焊的时候确定没有掉件。。。。。偶尔打开一些高清图片也小花。 看网页新闻都正常。。。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看还会吗?

网友A:
去官网下驱动来打上去,把FLASh插件升级到最新版,说不定是系统的问题呢?

FLASh插件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驱动来打上去,把FLASh插件升级到最新版,说不定是系统的问题呢?

重新过系统。下过最新驱动。FLASH升级效果一样。。。确定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独立显卡花屏。北桥会影响吗。。。????  玩游戏也花屏。线小的竖线。闪烁。

网友:
显卡问题吧,一般都是在运行大型的东西需要加载显卡就有问题的话显卡可能很大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重植吧 先跟客户说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独立显卡花屏。北桥会影响吗。。。????  玩游戏也花屏。线小的竖线。闪烁。

哦,个人认为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