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背光液晶屏换升压板(恒流板)后出现漏光的 现象,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9-11):
机型:新视窗 19寸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正常显示,没有出现画面。
经检测:升压板的问题。
上图,这个是原来的升压板,有问题点不亮屏。

这个是已经更换了的升压板。。

下面已经是更换了升压板的,但是出现漏光的现象

应该怎么解决,请大家回复留言。。。

网友(点评):
具体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现像,还没深究,不过我觉得是,(第一看起来真像有些灯没亮一样,再或者是付吕剑武,所说的,亮度不够),当是我遇到有台本本也是这样的,是换灯条,改升压,修好的。

网友:
升压板输出线序定义的问题..查屏规格书.或者量原板的输出定义.目测原板是10P 定义为: - - - - + + - - - -

网友(点评):
明显的亮度不够

网友A:
应该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
肯定是升压板 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例这样的,想到不啥好办法,换灯条,就好了

网友B:
不是漏光,是一组灯没点亮。

网友(点评):
你思考一下,这样会不会保护

网友C:
LED屏里有两组LED灯,一组没点亮

一组不亮,会马上关灯的,本拉登来了

网友:
我感觉是电压升压不够,如果输出定义一样的话,就是电压不够高,实在不行,可以拆出来,目测一下,不同的PWM芯片,有不同的调节方法,一般是改变外围的电阻,来改变芯片的工作频率,来改变输出电压的,LED不像LCD有个通用条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你思考一下,这样到底会不会保护

网友:
现在修的LCD的居多,偶尔碰个LED的,对LED的还不怎么熟悉,学习了

网友D:
没遇到过看起来像灯管部分问题

网友:
测一下灯管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有一组没点亮换灯管,如果都亮从新拆装一下屏(拆到灯管)再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安照原来的恒流板输出接口定义买一个回来就可以了,应该是你换上的板输出定义不一样有一组LED灯没亮

网友:
原板的接口定义也是-3+4-3 ,10P的接口,更换了的也是一样的,个人认为是一排灯珠没有点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有问题啊!

这个是LED背光的,我用原来的旧升压板去了三极管直接短路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屏里有两组LED灯,一组没点亮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的吗?
手上没有灯条更换,只有这个升压板,是不是有引脚没对上还是什么原因,这个是单排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看起来像灯管部分问题

是LED背光的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见楼上图片分析,LED灯排列应为三排。如图: 分析为其中一组LED灯没工作,有两种可能LED灯坏,另一种可能为那一给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LED背光的,我用原来的旧升压板去了三极管直接短路可以正常显示的

仔细的测量原来的板,是可以知道到底显示器的灯珠是分了几组的,新板和原板到底有什么区别,等你的最后修好的消息

网友:
修好了 告诉我们一下,真的是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通用板脚定义有问题,缺一组负极,或者有一组正极重叠了。造成一组没点亮,手动改一下接线就可以了。
通用板只有一组正负极,它不象正规板有多路负极检测保护的。
有时我遇到通用板脚位不对的,就把原灯珠排线正极焊一起,负极全焊一起,两线焊通用板来解决。

网友:
应该是升压板输出线序的问题,一组LED没点亮,

网友:
可以看一下散光板,曲光膜,反光板,你灯全亮的,下面明显曲光不对呀。是一灯条,还是两灯条。灯条位置放法欠妥。

网友:
看样子一组没有点亮。楼主有没有搞定了,发表下

网友:
修个笔记本也有楼主类似的现象,应该是一组led没亮,可以看下引脚定义或者led排线,我这笔记本后来发现时应该是led的排线有断的,施加力就能正常。

网友:
你这个是升压板不配,有灯没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漏光,是一组灯没点亮。

不会保护,我遇到过,有一组灯不亮,其他的都亮。

网友:
不是漏光,是一组灯没点亮

网友(2014-03-10):
支持六楼。估计 不是漏光  是一组灯珠不亮  -3+4-3  ? LZ 量一下 是不是 -2+6-2的呀   估计是这个问题
      三楼的大锅,这肯定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咋看不是漏光,而是有一组LED灯不亮

网友:
灯条质量不行。。。。

网友:
有些灯没有点亮,有可能输出电压不够。LZ查查屏参,应该可以查到这种屏的标准VLED电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