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主板SW7不触发

楼主(2013-09-11):
板号AOSW7
待机电压0.016.  有3. 5VPCU电压,EC复位电压3.3V ,LID 3.3V ,ACIN 3.3V正常,无S5_ON电压,换了EC,还是一样,请高手们帮忙为什么S5_ON电压没起来。这个电压是EC产生的3.3V但是没有,EC条件都具备了。(供电,时钟都是好的)

网友:
NBSWON# 有无跳变

网友:
有3.3V ,没示波器没法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EC到南桥有个二极管,靠EC有3.3V,南桥那边没有,按照时序S5_ON电压在前面

NBSWON# DNBSWON# 这两个信号别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SWON# DNBSWON# 这两个信号别混淆了!

谢谢提醒,S5_ON这个信号还是没有电压呀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这个板维修好了,是按开关键才会出S5_0N信号,RSMRST信号有个坏的电阻拉底了。

网友:
EC坏了,直接换EC,别焊连电就可以了。

liuyongyi168861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用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