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加电无显

楼主(2013-09-11):
       4411S的intel独立ATI显卡,加电无显电流跑到1.2能升到1.6然后掉到1.3多,BIOS刷了好几个,显卡加焊过,外接也不亮,电压现在都出来完了,是不是显卡坏了,如果不是显卡下面一步该查什么信号了。大侠们给说下哇

网友:
外接试过没,不行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个本子真让人头疼,我有一个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放弃了

网友(2014-06-24):
最好把显卡换掉试下

网友A:
北桥先用热风枪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先用热风枪吹下

人家说的是intle  看清题在发表吧 AMD北桥容易坏 你听说过intel北桥坏的多吗?

网友:
查下显卡各电压看看,显卡 时钟,不行就做个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了,在显卡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情况

网友:
显卡坏的吧,只有先试试了

网友:
已经换过显卡 还是一样现象楼主有没有看看代码跑多少 我感觉你的代码应该是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