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的恢复软件加教程

楼主(2013-09-11):
EasyRecovery 绿色中文版

网友:
easyrecover?  这个搜下有好多 建议说明下你上传的这个的不同之处,和特别之处……

网友:
前几年用过了,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请问硬盘被格式化后,被格掉的图片还可以用easyrecovery恢复来吗?

网友:
没有覆盖,不过我用PE里面的数据恢复只能找到文件,打开文件图片不显示。所以请教easyrecovery怎么样。

网友:
下载下来用一下我没有用过

网友:
用过,当时是小小白都能恢复软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