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开不了机?

楼主(2013-09-11):
长城M1931显示器插电开不了机,检查了按键板,按键和led发光二极管都好用(用万用表量过好用),但是连接起来就没有显示,按按键  灯管和面板指示的LED均无反应,LED灯连亮都不亮,检查电源板有5V和12V输出。但按键板是通过一小排线插到驱动板上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导致即使按键按下也不会开机呢?目测电容没有鼓包的。请高手帮分析一下原因,另想问一下如何判断灯管电压是否有输出(没有其他屏和灯管进行兑换实验)。

网友:
有没有什么类似测试主板的诊断卡可以用来测试显示器某一部分的好坏?

网友:
都好用?是不是指示灯亮着的,黄色还是蓝色的?黄色是没接受到信号,蓝色有可能是背光灯没开启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 如果白屏 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你先把液晶基本工作原理学完再来问吧,这么低级的问题。目测你连最基本的都不会,还修液晶?

网友:
什么都会就不问了。修液晶怎么啦!学着修,正在学习中……碰到这种情况了,来问问。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 如果白屏 就是驱动板坏了
5楼的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