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文件写进BIOS后在备份出来与原来的文件大小不一样

楼主(2013-09-11):
BIOS文件写进BIOS后在备份出来与原来的文件大小不一样
比如原来的文件是128KB备份出来后变成了1M
而且我读出来的文件备份都是1M有点不懂望大虾给小弟讲解讲解
我用的是TL866的编程器备份的文件与原来文件的加载到软件里面是一样
但是大小不一样我不知道是错还是对,而且读其他的bios文件备份后还是1M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现在还有128容量的BIOS吗?你确定你没有看错文件,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bios成精了,饿了,吃了896KB味道不好,拉出来了

网友:
你选的芯片是有存储容量1m的25l8005芯片,当然备件出来是1m的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128容量的BIOS吗?你确定你没有看错文件,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bios成精了,饿了 ...

你帮我看下   应该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帮我看下   应该没错吧

用MINI机打开看下后面的BIOS内容是不是一大片亏空白,是的化就是你选择错了,不是的话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出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