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球

楼主(2013-09-11):
芯片用吸锡线清洁干净。上球前风枪吹焊膏用手在芯片表面抹均匀,钢网用酒精清洗干净。用的焊膏是AMTECH。球不能全部上芯片。小弟是自学的,只看过别人植过球。哪位好心人帮帮,自己弄好久了。谢谢

网友:
温度高点风力大点  主要看风枪

网友:
不要把钢网取下来,直接放在BGA上烤,这样不会跑球,植株有铅的215-225,无铅的最好取下网烤,无铅的250度加上网芯片60%就会坏,你这个网是小网可以这样做,大网就不行了,烤最重要的是平衡,上温区要远高于下温区,上下一样的芯片必挂,最好找份稳定的曲线温度表自己慢慢调整

网友:
没有BGA用风枪就得好好掌握温度和风速。一般都是低风高温,最好找报废的练练,经验很重要

网友:
我看你没做到的就是你芯片的焊点没有锡~。看起来黑黢黢的·。你把桥的焊点用焊锡丝加焊 有锡后在吹就好多了·。基本一次性到位

网友:
钢网上有植株,看见没啊完全填满了孔,有大球啊

网友:
多搞几个积累经验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自已练自己摸索的,每个人的操作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都是新手过来的。以前全是刮锡膏的,更难

网友A:
上球前焊膏用毛刷子刷均匀 不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球前焊膏用毛刷子刷均匀 不用风枪吹

摆好球再吹

网友B:
焊膏打厚了,,, 0.01毫米厚就够了,,, 可以拿掉网子 网枪吹一下就好,,, 我吸一支烟的功夫植好两片,,

网友:
我是连网一起用风枪吹就行,温度250,风速0。5,一开始出风口高一点然后再慢慢调低

网友:
楼主取得太早了,锡球都还没有全部溶,当然是你这样的效果哦,还有就是温度不均匀,呵呵呵,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钢网孔径不标准。大小不一也会出现这个结果

网友:
手感没找到,在说你看下是不是球大了

网友:
1:温度  (250度左右)
2:风速  (1左右)
3:焊膏   (在光下有反光,但不能太亮,就是说很薄的一层,风枪吹得太多了,具体自己掌握)
4:经验   (多多练习,熟练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温度掌握的不够

网友:
取钢网之前再加点焊膏吹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膏打厚了,,, 0.01毫米厚就够了,,, 可以拿掉网子 网枪吹一下就好,,, 我吸一支烟的功夫植好两 ...

去掉网子  换能用风枪吹吗?不都给吹跑了呀

网友:
我08年都是这样做的! 拿下网 风头1.2CM的 风力4   高度5CM 预热10秒低到3-4CM吹一圈就OK了,,, 以前我在HP后台维修中心做主管 球全我植的~

网友:
焊膏不要多,越薄越好

网友:
换植球台吧、用那种90X90那种钢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孔小球大就变这样了
或者焊膏摸多了, 磨进孔了, 把球粘住了

网友:
上球前不要用风枪来吹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先用4个球吹上固定,然后摸上锡膏,放上网,用手拿着,直接往上倒锡膏,然后把网直接取下,在用疯枪吹,网如果带下去几个球,用镊子补上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拿下钢网用风枪吹的~

网友:
上球前芯片轻微加热焊膏用毛刷子刷均匀 不要用手抹上去。

网友:
好像是温度不够

网友:
植株也是我们入门新手的一大难题。。温度低了焊不上去。。温度高了芯片报废了。。哎  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