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维修经历——惨不忍睹的三星(菜鸟维修,高手勿喷)

楼主(2013-09-11):
    日前接手一台三星R518,上手插电大短路,先拆再说。
    拆开一看,电池借口旁边两个25V耐压的大滤波电容居然鼓包了!翻过来一看,板子都烧糊了。这就纠结了,师傅说:"都烧成这样了,没救了。"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本本一命有所收入的心态我说道:“先试试看吧,不行再退了。”
    小心翼翼的把被烧掉的充电芯片吹下来,一看有戏——才掉了一个焊盘。因为芯片型号被烧了,所以只能先找图纸,找到图纸后发芯片,等到第二天芯片到了之后继续开工。但是要补上那掉掉的焊盘我就不行了,只好请师傅出马,帮我把芯片焊好,把脚飞上,我再把烧掉的场管补上,去掉鼓包的电容(本着节约至上的原则就没有继续补上了⊙﹏⊙b汗),一通电,触发了。
    电流跑到0。65,不动了!纠结了,难道不过内存?换换内存,没反应,正准备做北桥突然想起可能CPU供电没出。一测,果真没有!翻翻料板,找到CPU供电芯片6266,焊上,电流炮亮了!
    兴致冲冲的装好机子,*脏话*——风扇没风出!我突然有股想把这机子砸了的冲动,算了,赔不起......
    重新拆开,找到USB供电5V准备该常转,手拿飞线,烙铁点锡,简单。但是,怕的就是但是,但是烙铁沾的锡太多了,手那么一抖啊,锡就掉了,本来掉了就掉了呗,挂掉就是了,可是好死不死偏掉到显存上了,我R!一开机左边四分之一花屏,其余完好,傻眼了。0.0  。
    最后还是师傅出马,把显存摘了下来(正反两面都有显存),瞪了我一眼,说:“植株吧!”吐血了,没钢网让我手工植珠.......
    没话说,自己手贱,没事抖啥抖,慢慢植好吹好,再请师傅出手把它焊上去,一试机——花屏,全花了囧rz
    还好有个三星料板上正好有同型号显存,有BGA摘下来,再经历一次痛苦的手工植株,师傅帮手把这显存做了上去,再试机,花屏.......这时我也干出火来了,我修不好你还修不死你吗!看到师傅不说,拿起这板就往焊台上架,我烤死你,最后终于黑了——不显示了。放眼往窗外望去,天也黑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隔了一天后,正好闲的没事,再把这机子拿出来,试试看行不行,行不行都装起来了。一试,居然好了?太神奇了,进系统,没事,试了几分钟后显示正常!搞好散热,整机装好开机——又花了/(ㄒoㄒ)/~~
    师傅看出故障来了,原来是背面的显存虚焊了,叫我再次加焊显存,同时将一面显存贴住,就这样,再多番折腾之后,这机子终于正常显示了,测了半天都没问题之后,把它交给了客户,只希望它千万不要拆开来看,也祝这台三星518能够继续健健康康的活着,阿弥陀佛。
    今天把这维修经历发出来,只为博得大家会心一笑。

网友:
三星板子相对比较薄,不好修
楼主的焊工还需要加强。

网友:
楼主有耐心,相信以后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楼主这焊工要加强练习啊! 不能什么都让师傅动手  那你学什么呢!

网友:
咦!http://www.91xiu.com/thread-367513-1-1.html 和这个一样哦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
samsung 的板子太薄了,经不起BGA多次折腾!

网友:
粗心能让你走好多弯路

网友:
维修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三星尤其修的多的R系列的北桥就没换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