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进入系统后点击图标没有反应

楼主(2013-09-11):
请高手们帮忙。现有一台电脑送来是进不了系统,系统重新安装时在解压驱动的后一步会停很长时间,不是死机。用的是GHOST版本,重复装了好几遍,也分区了。进系统后还是一样。换了其它的硬盘就一切正常,还是同一版本系统。高手们帮忙分析下硬盘是什么不好。还能不能修复?

网友:
硬盘坏了。启动不了。需要修复或低格。

网友:
问下是属硬盘什么故障?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了,可以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