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3-09-12):
手上有一台B470,HM65,无摔无进水。上电跑马两下到0.8a不动。无cpu集显电压。已经刷了bios,换了sb,换了cpu,cpu在其他机子上是好的。换了内存。不上内存不跑吗,电流直接到0.75a。ncp5911m的1,3,4脚都有5V,2脚也有2V,5,7,8都没电压。ncp6121的456脚都是1.05v,并没有看到波形。其他脚电压都正常,现象就是如此。
谁修过B470,帮忙说下,集显电压是多少?是一直保持有,还是一闪就没了?或者有哪位大师指点哪里没检查到的。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求大家修过这机子的,留下点什么资料。修好一定把问题传上来。

网友:
把5911换掉,我有一次是换掉集显的5911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  也搞了我好久   最后换了HM65搞定    PL4401就是不出电压   PU4405的2脚电压为2V的话  电压肯定是出不来的   这个这个集显电压比较低   时间久了  我也忘了 可能是0.3 到0.5大概在这范围

网友:
如果确定CPU过了,那一定是桥了 单桥的容易坏也容易虚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手上正好有一本  ,无集显电压,情况和你的一样。原故障时PU4313坏,换上COU供电1.13V  。无集显电压。PU4405第2 PIN有2V  。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集成电压电感PL4401  的对地阻抗 是但是啊   我的是2欧姆 正常吗?

网友:
手头上也有台,B470集显机器  CPU供电芯片,是NCP6121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没有.NCP6121 和小电源芯片,贴片的MOS管,都给我换光了还是不出电压..放在我这,快二个月了.量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换桥没有?

网友:
这个电压用 万用表测  是0.4V,正常的有0.4就显了.
B470,传说中的集显电压,我修了至少XXXX片.问题点很多,给你列出来你自己对照下:
自身元件及相连的电路元件(常见),
6121(常见)
HM65
EC,
CMOS放电
显卡(也挺多)

网友(2013-10-13):
学习了!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也是PU4405的2脚电压为2V 准备换个HM65呢

网友:
桥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我的是独显0.5v 集显不出

网友:
搞个bios 在搞HM65  试试

网友:
找个好机子的bios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机器不跑码是不会产生集显电压的哇????

网友(2013-12-02):
我现在修的V470就是不出集显电压,原先是不开机,我刷了BIOS无效,加焊了EC就能开机,但不出集显电压。电流0.6左右。

网友:
CPU集显电压先修出来再说 这是个重点 集显电压在1V左右

网友:
NPC5911、2脚不能使高电平。必须是0.5以下。这个芯片才正常工作。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压能不能改

网友:
最后修好没有?我这台也是,我换了芯片,换了MOS管.换了HM65.刷了BIOS.故障依旧啊.就差换EC了

网友:
订了个EC换了。故障一样。难道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
先换了芯片 后面再看·

网友:
路过 不好搞 没头绪

网友(2014-01-09):
LZ 有 BIOS 吗  需呀问题一样

网友:
今天又接了一台。唉,难搞。上次的那台都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上的好了没啊  。。我的也是一样本来的大短 换了铁毛子  CPU 有电压 集显电压没有PU4401  2脚有2V 救啊
在 线等。。。。。。。。

网友:
这个集显电压要自检通过才有的,可以考虑查下信号。

网友:
个人感觉桥有可能坏了对自己焊接有信心的话就换个额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 至今我没有修好 求指导

网友:
你的那个电压是一闪就没有了,还是压根没出来,找个图纸断开后面的看一下电压还出来了,我修的一个联想y560,也是一闪就没有了,断开一个平转平mos管,电压就出来了,是后面有短路导致,你在试试你这个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