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驱动板的维修

楼主(2013-09-12):
今天接一客户的三星显示器,来时客户说是用着用着就白了,然后怎么开机也是白的,心想应该是驱动或屏的原因吧,让客户放下机器慢慢修,拆开机子一看,驱动板上的一六脚管子烧爆了 上面的字还有DFUA1P,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管子,先把它吹了再说,然后从原来的旧板上找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焊上,(用表量的这个管子的1,2,7 ,8是连一起的焊盘上的已经烧起来了) 焊好以后, 打了板上的供电值没有短路的,上把电试试,量5V,13V正常,接上屏线看看,晕黑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看来还有问题,用手摸了摸,看那有发热的,摸到屏电路上屏线接口右边烫的很,断电拆开一看,一个大电容爆了。看图 找元件换上, 到这心想应该没什么事了,打了屏上供电的各值,没有对地的了,上电还是黑屏,量屏上5V也有了,怎么还黑,电源指示灯还是没亮。那还是驱动的事了,找了个好的板用上,亮了,不想给客户换驱动板,太贵了一个板100多呀,想修一下,驱动板上的供电也有呀,量到一个八脚的芯片供电有问题,从背面量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只好拆了这个东西, 看看是什么, 这个芯片板上有两个,而下面这个只有第8有4.3V,6.7脚0V.另一个芯片6.7.8都有4.3V的电压,修到这怎么也修不出来,看到有的说是DDC芯片,上面字母忘了,明天看看是什么补上,6.7脚各接了一 个0402电阻,用表量竟然有是通的,在论坛上找了帖子,说6.7.8是连的R,G,B,各连R8,R9,R10,找了两个和R10阻值一样的电阻换上,还是黑屏,修到这已经费了很多功夫了,不知道大家有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没有,求指点一下,头一次发带图的求助帖,可能有点乱,莫拍砖呀!!!最主要的是想让大家指点一上,接下来怎么修,到这一步了不想放弃!!

补充内容 (2013-9-15 12:29):
换了atlmh242还是不行,8。7。6脚有电压了,还是不行,最后只得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呀,发完一看,出错了倒数第三张图纯属意外,因为图片是用手机拍的,不小心点错了,把儿子的照片发上去了,望各位见谅,头一次发图,失误了

网友:
把这个八角的芯片跟vga上面的那个八角芯片换了,这两个芯片是一样的,应该是保护用的,可以去掉不用的,拆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开机吧,实在不行,用通用的改个吧,通用的比较便宜

网友:
同意这位兄台的说法,要是还是修不好,改通用板节省时间。

网友:
那8个脚的是不是9435啊 看看供屏点路是不是连在哪上面  是的话直接把这边的5V短接到供屏电路上就可以

网友:
晕倒 没注意看  不是我说的那个..........

网友:
主控挂了吧,原本只是屏5V开关管爆了,是不是你换的六脚管把5v串到主控去了。
真奇怪,有好板为什么不对照着修?

网友:
有好板,再看看那芯片的图,应不难呀

网友:
通电对照好的板子修看看,应该比较容易的,期待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呀,发完一看,出错了倒数第三张图纯属意外,因为图片是用手机拍的,不小心点错了,把儿子的照片发 ...

想问下这张图片上怎么有灰机????这个是在哪里照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是个屏供电的P沟道的管子坏了,这个是三星的通病,后来不知道你怎么弄的故障扩大了,最后那个好像是板子的5伏供电管,看来你的故障还是在5伏供电方面,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修好了说一声哦~~~如果有好的话~~~对比修起来会容易点的~~~直接代换原件就可以吧~~~

网友:
期待LZ早日修复,给我们这些还不怎么懂LED的一些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只遇到过BIOS问题,

网友:
我看蒙了!早点修复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学习中我顶我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这张图片上怎么有灰机????这个是在哪里照的

不好意思,这图片是我带儿子去公园玩的时候拍的照片,发图时点错了发上去了,当时没注意,发了帖上去了才发现错了!!

网友:
一开始是白屏,拆开看是烧了那个六脚的P管,换上后是黑屏,又去查的屏电路,才发现烧了个大电容,换完还是黑,应该还是供电这边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的P管 拿是SA330的通病 遇见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