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4P主板U11烧坏

楼主(2013-09-12):
联想Y470蓝屏代码0x00000116,主板号是LA-6884P,折机后发现主板U11烧坏,如下图
网上有说 原因是:壳左侧螺柱断裂,屏轴不稳,导致主板短路烧毁U11芯片,影响独立显卡供电
(本机正是左屏轴螺柱断了)
网上查资料得知与LA-6881P的U49相对应(不知对不对?),但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请问可以用什么芯片型号代换?求解,万分感谢!

网友:
先确定这个U11是什么结构的,再找相同结构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如果是你图上那个的话就是一普通的N沟场管!

网友:
换一个N沟道的CPUmos上管、

网友:
显卡的1.5V转换 上一个N管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n型的场管

网友:
宿便找一个的MOS管就可以了,一个平转平的电压出来的,

网友:
一个N管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人家说的是和这个N管相连的一个芯片U11.只能找图看看了,我们也没这方面资料啊

网友:
这个管子不好找吗

网友:
怎么看也不想是芯片呀~~是个N沟道的管子哦~~~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再次找资料好像是叫一个“4496  BVo37C”,跟DMN3030LSS-13_SOP8L-8应该是同一个管吧?抱歉,我手头上没有笔记本的任何配件,台式的机的坏板倒是有很多。抱歉,我其实还不会分N管什么管,初学者不要见笑,能否具体给些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是1.5的转换管,上次也修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左边屏轴的铜柱掉了,估计跟屏轴真有关系

网友:
这个大家都说了,就是n管。换过后效果怎样?

网友:
是个N管,烧的挺严重,看看后级正常不

网友(2014-03-1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