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请高手进来帮忙判断一下

楼主(2013-09-12):
小弟手上有个影驰9600gso,因为风扇接触不良停转了,在进入系统几分钟后突然自动断电关机,并且有一股烧焦味。拆下显卡,末能从外观上找到烧坏的地方。插回显卡开机出现自动断电保护,不接显卡辅助供电,开机无自动断电同时显卡风扇能正常工作。用二极管档测得几个下mos管ds对地短路,显卡背后中间一大片贴片电容对地短路。小弟第一次学修显卡,请个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指点一二。谢谢各位了!

网友:
测12V GPU 显存 对地值看是否对地.

网友A:
对比打值加烧鸡大法是王道

网友:
短路最实用的就是烧鸡大法!!!

网友:
但是也要看是否直接连通,如果一点点电阻都没有了,那也是无效的

网友:
烧鸡大法是不是指不管短路直接上电,再摸哪块发热来判断短路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打值加烧鸡大法是王道

12V 1A 烧鸡无果焊下电感,发现负载对地

网友:
楼主都说了,“不接显卡辅助供电,开机无自动断电同时显卡风扇能正常工作。”

那就顺着辅助供电查喽

网友:
我有个8600GT和你的是一样的,也是风扇没转温度高了断电后开机保护了。。。等待维修经验啊。。。

网友:
楼主  最好 能上个图      这种情况如果GPU  显存  都没有短路 那多为MOS管和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