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8802A1脚无电压

楼主(2013-09-12):
求RT8802A1脚无电压.图纸上的R24-R28-R29没装,1脚的R69装1.2K.R68装10K.两个电阻值正常,1脚对地打阻1.2K没短路,ATX供电是12V,可1脚电压就是0V,(31脚5V.12脚1.2V正常)求解1脚!

网友:
对这个来说我感觉你应该先看在通电瞬间是否有电压要先确定是有电压后被拉低了还是根本就没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哈如果是被拉低的话我认为既然你说的电阻r69未故障那么就是说你得先排除你这个芯片是否出来了正常的条件了没如果条件都出来了还没出来那不用说了换芯片呗
上面的呢是我个人的建议哈下面是如果是我师傅的话以我对他的了解有可能采取的措施
首先上来先换一个芯片看看然后在针对各工作条件进行排查
希望可以帮到你哈

网友:
前端开路了,查12V的线路跑线,

网友:
前端联CPU12V供电4孔插头没断路,测10K电阻这头有12V的,谢谢!

网友:
1脚没取电阻,电阻在路时测1脚1.2K!

网友:
把电阻去掉,再打阻值,把跟第一脚相连的线割断,电阻这端能产生1.2v,则电阻这端正常,问题是芯片,割了还是没产生,则是电阻问题,可能阻值增大或变小,自己排除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