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集显待机0.05,开机保护,变成0.01

楼主(2013-09-12):
  待机3V,5V,1.5V,1.2V正常. 无1.8V 借用:ZGWCN的话,

R52(NOTE-5)笔记本主板,接通电源时待机3、5V,按开关后不到1秒钟就保护,检修起来比较困难。

首先要确定保护是由何引起的。保护以后保护隔离管Q36截止,说明保护是由U61引发的,重新加电测量U61的各个电压(VREGIN16,VCC3SW,VCC3M,VCC5M,VDD15,VCP28)均正常,基本上可以说芯片是正常的,然后用示波器分别测量U61的19、22、24、27、30和32各脚在开机瞬间均有正常电压跳变,

第27末见电正常电压跳变,,U61 处52脚3.3V电压正常.   我感觉可能是27 脚引起.

换过62506,IBM专用芯片.原样,,RTCRST正常.

网友:
待机电路一应该是没问题的,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不懂了.IBM的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