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戴尔22寸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3-09-12):
戴尔22寸显示器以为灯管问题给换的全新的,换完之后还是灯管一头有暗屏问题,是高压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那肯定是高压板故障 DELL高压包不好找 直接加高压板吧

网友:
是不是屏上左右边暗屏啊,一边暗点,另一边亮一点啊???
如果是你换灯管以后就变成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你的灯管正负极搞反了啊。

网友:
灯管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灯管没焊好!或者高压问题!你先把高压的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