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开机半小时自动掉电

楼主(2013-09-12):
第一次开机后可以坚持半小时,然后关机后再开机显示到logo画面就突然掉电,再开机还是这。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压不良,不稳定导致,转换管之类的测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给予支持

网友:
但是依然没解决问题,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2013-10-31):
我也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e46a的机器  原机器进水了,换了桥可以点亮,不识别网卡,定了网卡芯片换上后还是不识别,怕是跟南桥之间的问题吧,懒得再研究了,直接接了个usb的网卡,现在进系统都正常,但是过30-40分钟掉电,掉电后开机都正常,再过这么长时间又掉。楼上解决了没

网友(2013-12-23):
我的Y460和楼上一样

网友(2014-10-03):
不会进水的机器都有这样的毛病吧  我也有台E46A的机器  也是进水  修好会掉电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要是楼主修好麻烦说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