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2210hc

楼主(2013-09-12):
无图像,未连接屏线,可开机,白屏;连接屏线,供电的时候电源闪下,就啥都没了。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请大侠指点。
DELL

网友:
亮度调节线不接试一下

网友:
1.有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看看电解电容有坏了得不。建议更换电解电容试试
2.有时驱动板上的屏供电MOS管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更换一个试试。
3.屏上电路短路。建议换一个好屏上去 测试下,来判断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