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 一台lg w1942sy 开机用一段时间白屏。

楼主(2013-09-12):
冷机时候大约能用15分钟左右,出现白屏后按开关键能出现画面此时 在1分钟以内白屏 ,拆机后白屏时测屏幕电压5v正常 ,按键有效 由于手上没有点屏的工具 希望高人指点下 这个屏幕坏的几率大么,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补充 电源板是ok的

网友:
那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驱动板或者屏了,按键有效,那白屏的时候也看不见菜单吧。只能尝试换驱动板,如果还白屏,就不用修了,或者你可以换屏主控芯片

网友:
白屏的时候 vgh 和 vgl 无电压了 这2个电压开机有什么开启条件啊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屏有没问题不确定,驱动板一定有问题

网友:
检查驱动板吧

网友:
白屏时,只要你确定屏上的5V电压是正常的,基本就判定是屏的问题。
屏板上有一DC-DC电路,将5V升压至12V左右,如果这个电压不是12V,降为不到5V了,就是这个DC变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已经修复 加焊屏上小板电源管理芯片后ok

网友(点评):
最好换掉烤机,,,,那个地方器件虚焊的概率太低了

网友:
也是一位师傅呀

网友:
感谢~~又学一招!!

网友:
求解其中原理